主板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5-04-14):
一块七彩虹A780G主板能正常开机,故障为不时不时的卡几秒钟(卡的时候鼠标动不了),重装了系统也一样,用RST内存测试软件测试不通过,有块颗粒出现,但内存是好的,在别的机子正常且能通过软件测试。

网友:
cpu  和桥   吧 AMD的cpu  坏的  很多啊

网友:
换硬盘,换内存后,重新做个系统来测试

网友:
硬盘出现坏道的机率大。

网友:
AMD的很多是CPU问题导致的。

网友:
换CPU也是一样,我想问下一条好的内存在此板用RST软件测试不能通过会不会是桥的问题,试过几根内存,换插插槽都是一样。

网友:
我估计猜测还是板子问问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