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错误代码711,解决方法!

楼主(2015-04-14):
最快最好的解决方案:重新装系统完美解决!这也是电脑维修行业的福音啊!

以下内容献给那些服务单位的技术员在不能装系统的苦逼情况下用下面方法解决:
此障碍不是网络故障,是Windows7系统进行某些优化或者更改了用户权限之后导致。现在请按照下面的操作就可以恢复了。

如果您觉得操作太麻烦,可以直接下载下方的文件,在故障电脑上解压后双击运行即可自动完成以下操作。

1、 点击开始按钮,在“搜索程序与文件或是运行”框中输入regedit后回车;

2、 在弹出注册表编辑器中,找到注册表里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将eventlog下的Parameters文件夹右键删除;

3、 关闭注册表编辑器,右键点击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点击“服务”(注意:若菜单中无“服务”选项,可点击上方“管理”选项,在弹窗中选择“服务”);

4、 在弹出的“服务”窗口中,找到“Windows Event Log”服务,右键点击,选择“启动”;

5、 接下来再找到“Secure Socket Tunneling Protocol Service”服务,右键点击,选择“启动”;

6、 最后找到“Remote Acess Auto Connection Manager”服务,右键点击,选择“启动”;

好了,故障解决,请继续使用宽带连接吧。

非原创,只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一般不用宽带连接,用连接的一般是家用可直接装系统,你这样做收费怎么收

方法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说非得装系统才能理所当然的收个30或50的。看个人

网友A:
单位一般不用宽带连接,用连接的一般是家用可直接装系统,你这样做收费怎么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