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38中文引脚定义

楼主(2015-04-15):
1 CAN
输入电流检测电阻负输入。放置一个0.1µf陶瓷电容器从CAN迅维网
GND滤波 放置一个0 1µf陶瓷电容器从CAPCAN提供差模滤 1 CANGND滤波。放置 0.1µf陶瓷电容器从CAPCAN提供差模滤
波。迅维网
2 CAP
输入电流检测电阻正输入。放置一个0.1µf陶瓷电容器从CAP
GND滤波 放置一个0 1µf陶瓷电容器从CANCAP提供差模滤 2 CAPGND滤波。放置 0.1µf陶瓷电容器从CANCAP提供差模滤
波。
3 CMSRC
ACDRV的电源输入。放置一个4.02kΩ电阻在CMSRCPQ30
PQ35之间是为了限制在高峰电流时CMSRC的电流。 PQ35之间是为了限制在高峰电流时CMSRC的电流。
4 ACDRV迅维网
电源输出,驱动1n沟道MOSFET。放置一个4.02kΩ电阻在
ACDRVPQ301pin之间是为了限制在高峰电流时ACDRV的电
流。流。第一章 BQ24738芯片介绍
5 ACPRES
AC适配器侦测信号输出。当有外界Adapter输入时,ACDET高于
2.4VVCC电压正常,则表明有一个有效的正常AC适配器接入。
如果上述任条件不能满足 这时拉低到接地的内部MOS 外部 如果上述任一条件不能满足,这时拉低到接地的内部MOS管。外部
连接到PR48(100kΩ)PR39(100KΩ)的分压电路。迅维网
6 ACDET
AC适配器侦测信号输入。+VAD通过电阻PR23PR34分压后接
ACDET端在ACDET端。
7 IOUT
AC适配器或充电电流信号输出,IOUT电压是由20倍的微分电压检
测放大器输出。在外接了一个100PF的去耦电容。迅维网
SMBUS是数据I / O 连接到SMBUS数据行从主机控制器或智能
8 SDA
SMBUS是数据I/O 连接到SMBUS数据行从主机控制器或智能
电池。连接一个PR27330Ω)的限流电阻和PD1(稳压二极管)迅维网
9 SCL
SMBUS是时钟输入。连接到SMBUS时钟线从主机控制器或智能
电池连接一个PR28330Ω)的限流电阻和PD2(稳压二极管) 电池。连接个PR28330Ω)的限流电阻和PD2(稳压二极管)
10 ILIM
充电电流限制输入。通过连接一个上拉电阻PR35(100K)电阻分压迅维网
接到ILIM端。ILIM禁用控件,设置ILIM1.6v。一旦ILIM电压低于
75 mv 电池充电或放电是禁用的 ILIM电压高于105mv时开始 75mv,电池充电或放电是禁用的。当ILIM电压高于105mv时开始
充电或者放电。迅维网
11 BATDRV
控制PQ35导通和关闭来实现是从Battery提供电能还是从Adapter
提供电能。放置一个4 kΩ电阻器从BATDRVPQ354pin是为了 11 BATDRV 提供电能。放置个4kΩ电阻器从BATDRVPQ354pin是为了
限制在高峰电流BATDRV的电流。第一章 BQ24738芯片介绍
12 SRN
充电电流检测电阻负输入。连接到PR45(0Ω)的电阻,然后接了
一个0.1UF(PC25)的滤波电容到地和接了一个0.1µf(PC32)陶瓷迅维网
电容器从CSONCSOP提供差模滤波,再接到电阻PR181。电容器从 提供差模滤波,再接到电阻
13 SRP 迅维网
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正输入。连接到PR44(0Ω)的电阻,然后接了
一个0.1UF(PC24)的滤波电容到地和接了一个0.1µf(PC32)陶瓷
电容器从CSONCSOP提供差模滤波,再接到电阻PR181
14 GND IC接地。
15 LODRV 低压侧功率MOSFET驱动输出。连接到低端n沟道MOSFET
16 REGN
线性调节器的输出。REGN输出的是6v的电压。用于芯片内、外
部电路的参考电源。连接一个1µf陶瓷电容器从REGN到接地。迅维网
高压侧功率MOSFET驱动电源连接一个0 047µf电容器到
17 BTST
高压侧功率MOSFET驱动电源。连接个0.047µf电容器到
BQPHASE,和一个引导肖特基二极管从到REGN6V
18 HIDRV 高压侧功率MOSFET驱动输出。连接到高端n沟道MOSFET
19 PHASE 高压侧功率MOSFET驱动电源。迅维网
20 VCC
输入电源供应,来源于适配器或电池电压。使用110Ω的电阻
进行限流和一个0.47uf的电容进行滤波。进行限流和 的电容进行滤波。
21 POWERPAD 接地,散热。迅维网

 会员13578642元2022-10-11 18:20
 会员84232元2022-10-9 18:10
 会员1336112元2022-10-8 18:31

网友:
饼哥英文6级了吧

网友:
我只会abcd 连起来就不会 了

网友(2016-03-30):
无级?无限级啊

网友:
饼哥 又出好资料了!

网友:
正有此芯片不良机要修理,资料好好用

网友(2016-06-30):
要是能有图就好了 图文并茂更好呢   之前根据你的X220的时序修好不少机器 技术也提升了一些 很感谢呢

网友(2020-08-18):
的确是精华.

网友(2020-09-18):
太好了,正是我想要找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