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QUANTA NE7 板号:DANE7MB16D0- REV 0.22掉电修复过程

楼主(2015-04-15):
索尼QUANTA NE7 板号:DANE7MB16D0- REV

此机按开关触发后电流为0.22掉电
示波器测试SLP_3和3V待机电压 对比,看哪个先掉,测试时发现是SLP_3先掉,  此时想了想掉电应该跟待机和保护隔离这部分电路无关了,应该是后面二级电压电路有问题,接着测试MAINON 和SUSON 发现问题了, SUSON信号对地了,阻值0欧,果断拆掉EC SUSON信号阻值上来了,接着换上好的EC后上电亮机OK

网友:
什么意思没有看懂

网友:
没走弯路?  要是没走就很牛X了

网友:
能直接判断出EC出问题,很厉害的呀

网友A:
冒昧地问一句 ,文中写道SUSON信号对地了,阻值0欧 ,然后楼主就果断换EC了,请教楼主为啥没有怀疑 和测量SUSON其他的相连的电路呢

网友:
这个判断很准确的,,示波器还是有好,,,太好了。。我得学习哈。。

网友:
就是  太复杂了  好难啊

网友:
写的比较简单 但是真正维修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吧

网友:
学习了,写得太简单,逻辑不够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冒昧地问一句 ,文中写道SUSON信号对地了,阻值0欧 ,然后楼主就果断换EC了,请教楼主为啥没有怀疑 和测量S ...

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太多了,当时想先拆下EC 看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太多了,当时想先拆下EC 看看再说

那说明楼主运气太好了

网友:
最近修本本运气还可以,常见故障,一般10多分钟就搞琮

网友:
哈哈说的不详细啊  哈哈   不过俺是看明白了 就是suson短路了 因为suson是执行slp3的

网友:
简单明了。思路清晰。不错哦,算是秒杀了。

网友:
楼主换了了一个EC

网友:
我怎么就碰不到呢 运气分我点

网友:
你要是知道时序看这个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