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7552电源板

楼主(2015-04-15):
你好    7575   是6脚供电       7552是3脚和7脚供电     完全不一样 的    我的这个是3脚7脚只有5V电压    拆掉7552第7脚有300V电压   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A:
你好,请发贴到电源维修,这里是显示器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发贴到电源维修,这里是显示器板块

请注意看标题,7552是液晶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7552引脚定义,百度下都有的,另外 如果排除其他问题,建议原型号代换试下,一般液晶电源管理芯片换下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52引脚定义,百度下都有的,另外 如果排除其他问题,建议原型号代换试下,一般液晶电源管理芯片换下都能 ...

谢谢,是我搞错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芯片外围有无短路的元件,无短路元件更换芯片。

网友:
换个芯片代换下

网友C:
700V电压?哪芯片不就击穿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00V电压?哪芯片不就击穿了吗?

你更夸张,,哪来的70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更夸张,,哪来的700V???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网友E:
备用芯片多买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备用芯片多买点啊

你这是直接准备换呀?

网友:
要记得打阻值,3和7虽然都是VCC,但是一个是300v经过几个电阻过来的,另一个是变压器次级绕组过来的,5V肯定不对,把线路上的电阻换掉,拆芯片上电记得把MOS管拆掉,不然会炸

网友:
改个通用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