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SATA3.0的2个接口识别不了硬盘设备

楼主(2015-04-15):
主板SATA3.0的2个接口识别不了硬盘设备

买来是2手的。刚到货这3.0接口用了个把月,后来就时好时识别不到硬盘
现在在用的时2个2.0的接口

网友A:
系统重新装下试试

网友:
论坛上有看到,好像是接口的电容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重新装下试试

你好意思回也不看看标题

网友:
其实部分板子对3.0的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bios没设置好,SATA接口电路电容失效,桥有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你也上不了那么多硬盘啊!!不用修,,除非全部认不到!!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俺是门外汉,只能由这简单思路了

网友:
不会买的有问题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