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460这样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15):
怎么查,显存还是芯片

网友:
上个 图片看看  才 知道啊

网友:
显卡的显存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上BGA!

网友:
GPU的可能性大,重做BGA

网友:
显存加焊不得,只能移个一个代换

网友:
进DOS测试一下!显存是好是坏?

网友:
显存问题要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显卡某个供电不足,BIOS,GPU,显存都有可能导致这种花屏,先易后难,刷bios,找软件检测看看实际问题在哪里

网友:
有显卡测试工具的啊!!

网友:
全屏花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看样子具屁优虚焊可能性较大,先测下金手指对地

网友:
上面多数人话显存问题,摸下显存有无哪个特别热的,或则稍用力挤压一下显存看看花屏界面有无改变。重现象来看不能确定是显存问题。

网友:
我有块6850也是这样 加焊不行 确定不了 哪块显存有问题

网友:
先把显卡芯片加焊下试试看,显卡一般都是显卡芯片出问题机率最大

网友:
干BGA,!!!狠狠干

网友:
楼主,确认出来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决方法

网友:
一般先加焊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