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Quanta SWH UMA 公共点电压只有4.6V修复过程

楼主(2015-04-15):
海尔T6-C Quanta SWH UMA 公共点电压只有4.6V修复过程

测试公共点电压只有4.6V ,烧公共点不短路,  测试N管PQ25 输入电压为19V  输出电压只有4.6 V  测试G级时也只有4.6V ,此时跳保护隔离(把输入级和输出级用导线连接)后机器亮机OK

网友:
短接了PQ25,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
最好加个大功率D隔离。

网友:
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已经搞过很多例了

网友:
你这个真是个简单的维修过程。。。你的控制信号有问题,没追查。。

网友:
这个笔记本好少啊   学习力

网友A:
看图应该有个叠加的28V电压,应该是这个电压没出来,或者是28V的分压不对,或者是哪些信号拉低N管g级的,保护隔离用N管的少见

网友:
怎么不把|G线故障查出来呢

网友:
感觉这样修不完美。有些机是不能充电。你这个机没有什么问题吗。那真走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尔T6-C Quanta SWH UMA 公共点电压只有4.6V修复过程

严管版 不许灌水

网友:
学习啦  应该好好查一下控制极

网友:
28V升压电路不正常吧,你这样不怕串压坏了电池

网友:
捷径切莫多走

网友:
  楼主快修不错哦  能解决控制信号问题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出现后遗症的,这里最好查找PQ25 G级控制信号来源或更换本身解决故障。

估计是控制极VH28V产生出现问题了。所以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有个叠加的28V电压,应该是这个电压没出来,或者是28V的分压不对,或者是哪些信号拉低N管g级的,保 ...

这里的28V不是叠加的,是由一个专门的芯片产生的。

网友:
同时插电池不会有问题吗,充电也正常?

网友:
直接飞线上去啊

网友(2015-05-27):
兄弟你这个方法有后遗症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只能用做判断故障根源,不能长期通电使用,关键还应修出不过保护隔离的原因。估计VH28V产生出现问题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