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USB的奇葩问题 有大神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楼主(2015-04-15):
机器进过水,修完亮机了,但问题来了,进系统USB不能用,进PE USB是正常的,但进系统就不行,包括系统,和驱动都重装过好多次都不行,但仔细想想这usb接口是3.0的,既然进PE能用,说明是3.0功能坏了,2.0功能是好的。那既然这样装XP不就完了吗(xp系统没有3.0功能)。但是他妹的装XP蓝屏。到这里迷茫了。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你们经验多应该遇到这种问题吧。

网友:
把3.0 拆了   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不装3.0驱呢?

网友:
直接把3.0 的 口子取了  看看

网友:
要不刷个BIOS试下吧  我是没遇到你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迷茫了  修不好了

网友:
就是3.0的USB不能用吗,这样干脆别修了,客户应该能接受

网友(2015-05-21):
在BIOS里调一下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