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1 按DEL可以看到LOGO 然后提示找不到引导。换过硬盘 按其他任何键 没画面.

楼主(2015-04-15):
宏碁超极本 三合一。版号: DAOZQ0MB6E0 REV E  型号:E5-471G-52G2
按开关电流跳变最后到0.6左右后 无意按到键盘的DEL键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
按其他无反应。
刷了几个BIOS 某宝买了3个 BIOS也是一样 论坛下载一个 也是这样 下面带图片
看看哪位有碰到过

麻烦看清楚以后再评论 说什么引导啊 系统啊 硬盘有问题的 麻烦看清楚
换过硬盘 只有按键盘 DEL 才可以看到那个ACER LOGO 然后按回车就可以一直看到最后  麻烦看清楚。 不要跟我说什么硬盘啊 系统 引导。。。。。。。。。。。。。。。

网友:
引导模式不对吧

网友:
没有检测到硬盘

网友:
现在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换过BIOS芯片没

网友:
难不成IO芯片有问题?比较少见啊

网友A:
查下硬盘接口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
亲, 就算没检测硬盘 也可以进BIOS设置画面吧???可是就是要按DEL才可以看到画面。

网友B:
麻烦你们看清楚以后再评论好吗???按DEL才可以看见画面 兄弟。 按其他键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硬盘接口的那几个电容。

可以给个思路吗? 哪里有什么关系呢 兄弟

网友C:
应该是引导模式不对   或者硬盘格式不对                    是不是之前装win8改装win7的

网友D:
硬盘模式 ,换换硬盘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引导模式不对   或者硬盘格式不对                    是不是之前装win8改装win7的

兄弟 麻烦你看清楚再回复 我没装硬盘 和装过新硬盘都是一样的 只有按DEL键才有用 才能看到那些图片上的画面。

网友:
要修改BIOS里面的设置,或者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模式 ,换换硬盘  ,桥

呵呵····························

网友E:
应该是建盘和 IO 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每有固态硬盘吗?应该有个像无线网卡那么大的固态吧?

网友:
键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建盘和 IO 的问题吧!!!

我也同意  要是这2个排除就该南桥了

网友:
BIOS引导模式是UEFI的什么的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们看清楚以后再评论好吗???按DEL才可以看见画面 兄弟。 按其他键没反应

什么都不能呀?换主板,换键盘。这英文应该就是没引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们看清楚以后再评论好吗???按DEL才可以看见画面 兄弟。 按其他键没反应

既然是求助就虚心一点,别人回复也是出于一份热心,你认为别人回复不对可以不看而过的。不要跟我说什么硬盘啊 系统 引导。。。。。。。。。。。。。。。,那你想我们大家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