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长城G227 屏号:CLAA220wa 01白屏并有竖线

楼主(2015-04-15):
  昨天接到一个长城G227显示器,屏型号 CLAA220WA 01

故障现象:接上电源,指示灯和开关正常。但白屏,并且有很多颜色不规则的竖线。 如图

  拆机后,各输出电压正常, 5V电压加到了屏上。  换屏线,加焊 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实在没办法了,找万能驱动板点屏, 但还是白屏有很多竖线。   到这我就彻底没头绪了。 屏坏了咱从来没修过啊。  还请大师们指点一二,小白菜 感激不尽!   谢谢你们了
附图 逻辑板

网友:
论坛找了,他们说这是通病。

网友A:
如果屏供电一切都正常,估计也不好修了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  看看是不是屏上的问题  逻辑板一般不好修

网友:
屏逻辑板不好修啊

网友B:
这个情况应该是屏坏啦。

网友C:
屏保险换一个看看 屏线处理一下

网友D:
通病是通病,但不是什么通病都能修好。测测vdda ,vgh,vgl,vcom几个电压吧,

网友:
如果屏压正常,问题严重啦。可能是屏了。

网友E:
屏上那几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F:
寻址板(也可以说是屏)坏了,没啥必要修了

网友:
逻辑板上坏的最多的是DC-DC供电转换芯片出来的电压不正常,或者图像芯片不良和这些电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屏供电一切都正常,估计也不好修了

嗯,屏供电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保险换一个看看 屏线处理一下

保险没问题,我已经量过了,再说了有竖线,应该也不是屏保险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应该是屏坏啦。

我感觉也是,难道只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是通病,但不是什么通病都能修好。测测vdda ,vgh,vgl,vcom几个电压吧,

没修过逻辑板啊,根本不知道这几个电压的作用啊。 老师你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寻址板(也可以说是屏)坏了,没啥必要修了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上那几组电压正常吗

老师那几组电压 。

网友:
真心不会搞 路过学学   顶顶

网友:
论坛我见过有为修逻辑板的师傅  很厉害

网友:
明显就是屏幕挂了

网友:
用通用版点啊

网友:
呵呵 这个是有点难度

网友:
点完了 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白屏还带有点花,一般不是供电问题,加焊屏主芯片试试

网友G:
有竖线   是不是 屏有问题

   你改套班子    点屏  试试 看看 是不是是 驱动板的 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竖线   是不是 屏有问题

   你改套班子    点屏  试试 看看 是不是是 驱动板的 问题

点完了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完了  是屏的问题

  好吧     给我加分就 行

网友:
屏应该是OK的,逻辑板

网友:
我前段日子碰到一个三星的显示器也是这样。各电压正常,白屏,有竖线。测量屏供电也正常,可是一带负荷就出问题了,你用示波仪看一下各个供电波型看看。或许能找出答案。但是竖线我还没有下手,用电烙铁加温排线我没有把握!

网友:
屏的问题 看看升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好搞啊,一般屏内部问题

网友:
排除屏本身损坏的原因外,可以考虑下逻辑板上屏供电电路。。。

网友I:
楼主 好  寡人修了一个屏号 同你一样可以借鉴    客户描述 闪屏 白屏 并带有满屏竖线     测电压时ic502输出端有跳变2.02--3.4之间   因为开机时间长 此稳压器有些烫   遂拆下换之 故障解决   主控

网友:
屏挂了 ,应该是

网友:
直接量一下屏上所有供电 如果都有 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好  寡人修了一个屏号 同你一样可以借鉴   客户描述 闪屏 白屏 并带有满屏竖线     测电压时ic502输出 ...

万分感谢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白屏带花,一般都屏坏了,不忙的话,也可以试试修屏电路板。

网友:
不要盲目的判断是屏的问题,换原装驱动板试试

网友:
万分感谢 也得给点银子 打发下吧

网友:
测量一下逻辑板的几个测试点电压

网友:
用通用板点,程序刷多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