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奇怪花屏

楼主(2015-04-15):
把机器放在哪里,屏幕开始闪,不规则,花屏,,有时就黑屏了,,屏,屏线,,bios刷了,,显卡换了。。。都不行猜猜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我发现的,是老板发现的,,,南桥好烫好烫,,加了一个散热片,,好了,,还在测试中

网友:
这怎么加散热片

网友:
你也不测测电压有没有超常。这样做也撑不了几天吧。

网友:
虾米?   这样应该是不行的 坐等结果

网友:
散热不好也会引起花屏呀

网友:
这样也行,南桥引起花屏的还是很少见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测试的怎么样?我们在等你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