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谁能告诉我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15-04-15):
今天收到一个电源板!现象是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停了后再转一下再停!经量测怀疑这个电容坏!上面表示是:E2  220E  UD!谁能告诉我这个电容是多大容量的多少电压的?

网友:
Nichicon UD Series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220E  --->  220uf  25V

网友:
谢谢提供!我查了半天没查出是多大容量的谢谢

网友:
22uf 25V吧

网友:
220uf 25V的 這個要查下表才知道啊。

网友:
不是标有容量和UF吗

网友:
这个准确的说是25V220UF的  二楼的表上有准确的公式的

网友:
现在生产的大部分都是代码的,不错

网友(2015-05-15):
所以才有这个计算公式的

网友:
类似这样的,我都百度

网友:
是固态电容吗?我也是,不懂问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