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网驰3000电源风扇一转即停的维修

楼主(2015-04-15):
有一个鑫谷网驰3000的电源不能使用,故障是通电后风扇一转即停,测试紫线和绿线电压正常。

于是拆开检查一下,电源还是比较新的,没有烧坏的原件。

风扇一转即停,应该是输出部分电路存在短路,造成电源保护。于是检查输出部分的主要零件,把输出二极管也用吸锡器拆了下来检查,很正常,又测了一下其它零件,也都很正常。
因为输出电解电容显得很新,开始以为电容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检查其它地方没有问题后,决定把电容拆下来看看。
从一个旧航嘉电源上拆了几个有点鼓包的电容装了上去,再通电测试,风扇转动了,接上主板进系统能正常使用。

没想到是两个看是很新的电解电容惹的祸,把拆下的电容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了一下,指针摆到右边后不能回到无穷大,说明电容存在漏电造成短路,从而造成电源保护。

左上角的那个是鑫谷电源上显得比较新的电容,右下角那个是航嘉电源上已经鼓包的电容,看来航嘉电源比七彩虹的鑫谷电源还是要好一些啊。

网友:
这么新的电容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怀疑它啊。不过我认为楼主还是换个新的上去保险。

网友:
品牌电源用料当然好啦。

网友:
维修电源顺序从后往前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楼主鼓的电容不能用,后患无穷...........

网友:
电容导致短路

网友:
测一下容量和放电情况吧,不正常建议还是换了

网友A:
这个电源故障率高的不得了,前几年装的机,几乎所有的网驰3000+都修了一遍。后期版本中,本来设计的LCR滤波,电感位置直接就是一根跳线(不过还好,是铜线,还稍粗)。
刚修了一个,12V3.3V下降,5V上升的,还没搞好呢,唉

网友B:
电源还是要选择名牌, 鑫谷的还是要努力阿,

网友:
风扇不是冷却的吗?是不是应该有个温控器控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还是要选择名牌, 鑫谷的还是要努力阿,

哈哈,不要一味的傍名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故障率高的不得了,前几年装的机,几乎所有的网驰3000+都修了一遍。后期版本中,本来设计的LCR滤波 ...

哈哈,东西要更新换代的,哈哈

网友:
这电源用料一般,不过练一下手还可以吧

网友C:
那2个电容一看就有问题了呀。明显漏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故障率高的不得了,前几年装的机,几乎所有的网驰3000+都修了一遍。后期版本中,本来设计的LCR滤波 ...

12V和3.3V下降但5V上升的,通常是取样电路问题。

网友D:
自己的电源还是不要用这些二、三线牌子比较稳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电源还是不要用这些二、三线牌子比较稳妥。

自己的要用名牌很对,不知你用的何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的要用名牌很对,不知你用的何电源?

没钱,一般买台达的二手电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2个电容一看就有问题了呀。明显漏液了。

那两个漏液的电容是我换上去的,原来的那两个显得很新的不能用,换上这两个漏液的就能用了,这两个漏液的虽然容量减少了,但是不漏电,原来的那两个比较新的漏电,造成保护。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

网友:
建议旧的换掉

网友(2015-05-15):
新手飘过

网友:
小心版主禁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故障率高的不得了,前几年装的机,几乎所有的网驰3000+都修了一遍。后期版本中,本来设计的LCR滤波 ...

这种电源没什么维修价值(没后级的L 电感滤波),一般拆件备用

网友:
晕 这2个 电容 顶上都漏了 怎么不换...  鼓包的电容还是别换上去  本身它就带病了   还是换新的电容吧

网友F:
我电脑是用航嘉磐石400,2007年用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电脑是用航嘉磐石400,2007年用到现在都没问题

航嘉磐石系列的口碑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航嘉磐石系列的口碑不错....

是的,我买个2个,07年用到现在都没问题,可见这电源的质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买个2个,07年用到现在都没问题,可见这电源的质量

为啥买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买2个?...............

我有两台电脑呀~~~

网友:
我一般不看新旧,鼓包的直接换,没鼓包的用电容表测,没鼓包的能有30%就会容量不足。

网友:
爆菊的电容肯定是不能用的,定时炸弹哦

网友:
新的也不可靠啊

网友:
还好修好了,看来以后也要注意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