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主板CPU供电?

楼主(2015-04-15):
如果CPU是三相供电。是不是有 三个场管 三个电感 三个电容?

网友:
3相供电的话,看电感,看管和电容多不确定的,管的话有的板1上2下多有可能

网友:
看CPU边上相同的电感,有几个就是几相

网友:
就在CPU座旁啊 几个电感很紧密的 就是CPU供电 还有个有一点距离的是集显供电

网友:
新款MINI主板CPU供电只有一个核心电感加一个核显供电电感1317,  1314,新款笔记本主板很多这样的

网友:
9个场管,3个电感,若干电容。

网友:
一般数电感数量就行

网友:
数长的差不多的电感数量,可能有个电感是12负供电那里的

网友:
是3组,,不是3个!!上下管为一组!!

网友:
一般数CPU座旁边相同大电感,但也有例外,比如N+1的,就不是这样数的。

网友:
不一定,有些场管并联了好几个降低内阻。

网友:
看来楼主是小白了,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网友:
几个电感就是几相供电。 有时各一个上下管。有时双上下管   看主板怎么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