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5怎么进行硬盘替换

楼主(2015-04-15):
  分公司从总部拿来一台没用过的库存IBM X3650 M4服务器,两个300G和6个1T的SAS盘。我把0-1硬盘位300G做了raid1装系统C盘,2-3-4-5做了raid5存数据D盘,6-7做了raid5的热备份(客户要求做两块热备份盘)。
  开机进server2008,往raid5上拷贝了两个系统镜像。2-3-4硬盘绿色灯在拷数据时是闪亮的,之后就不亮了。5号硬盘灯至始至终都没亮,估计是当成冗余盘了。

  我测试热备份能否正常工作,就在系统下把5号盘拔下,6号盘当即开始运转,绿色、橘色灯都闪了。2-3-4号硬盘的绿色灯也都一直闪亮。

  我关机把5号盘插上,进webbios这块盘在raid里不见了(盘没坏,只是跑到bad disk里了,可以弄出来)。进系统2-3-4-6的硬盘灯也都一直在闪烁(6号绿色橘色都闪,5号橘色),可是没多少数据量啊,如果是重组数据不应那么久吧。D盘并未损坏,webbios里可以看到6号热备份盘已经自动加到raid5里了。

  对服务器没怎么搞过,照我的理解不是raid5是把好硬盘插上可以自动重组加入阵列吗?热备份只是防止没有及时换下raid里损坏的硬盘,给你添加上好的硬盘争取了时间,那我现在这样加入好硬盘也不行。

  raid5硬盘有坏了后,怎么替换上好的硬盘的?这台机子上的硬盘支持热拔插吗?热拔插有损坏硬盘的风险吗?对服务器知识很小白,还望专家指点迷津。

网友:
上面没什么数据的话就换个盘重做下阵列试试。。RAID5一个盘出问题换掉是可以自动重建坏掉的盘上数据的。看你说的情况5号被6号盘自动代替了。5号盘被标记为磁盘坏

网友A:
一点也看不理解不了楼主讲的内容,热备份是什么情况. ''0-1硬盘位300G做了raid1装系统C盘,2-3-4-5做了raid5存数据D盘,6-7做了raid5的热备份(客户要求做两块热备份盘''怎么理解这句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看不理解不了楼主讲的内容,热备份是什么情况. ''0-1硬盘位300G做了raid1装系统C盘,2-3-4-5做了raid ...

是由0---5  就是六只硬盘组起来吗

网友:
这个就是做服务器raid的术语,我也是刚学没多久。百度搜索“服务器raid5”,有很多启蒙的图文教程。手头有个哪怕台式机的主板做下raid也好,不然真的没感觉,越看越糊涂。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说, 自己拿台服务器多做几次就好了

网友:
这个你要去请教,罗老师,他才是专业的,

网友:
维修电源顺序从后往前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你这样插进去是不会有用的。因为你的这片硬盘已经被标记为损坏的盘而且有其它盘接替它工作了。
取掉一个坏盘,把一个好的盘插入系统原来的位置后,必须用RAID管理软件把它重新加入并标记为好的备份盘才有用。

网友:
借鉴了 也遇到过

网友:
没做过阵列,不大了解,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热备盘是在有硬盘损坏的情况下自动替换到阵列中的,直接更换5号硬盘后同步完成后热备盘就自动回到热备中了

网友:
修电源顺序从后往前从简单到复杂

zpz -3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