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科t2211l.22寸led液晶屏型号

楼主(2015-04-15):
如题: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
第一个图片没传上来,就是第二个图,屏标签和驱动板。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M22那段就是了

网友A:
M220ZGE-L20就是屏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20ZGE-L20就是屏型号

谢谢你……。

网友B:
看标题还是不清楚你求助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还是不清楚你求助的是什么问题?

求助图片上的屏,是什么型号的,有回复的说m220zge-l20是屏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助图片上的屏,是什么型号的,有回复的说m220zge-l20是屏的型号。

这个是屏的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屏的版本号。

谢谢版主……。

网友:
M220ZGE-L20

网友:
M220ZGE,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