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LG e1948sx闪屏

楼主(2015-04-15):
本人没有维修LED显示屏经验。lcd修过不少。

网友:
处理下TTL的屏线看看。。这种屏线接触不好的问题太多

网友:
直接换根试下 把屏接口处理下也行 。

网友:
我换过了
屏线驱动板我拿一个21.5的试了还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led灯管电压有50多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换一下 屏线

网友A:
两个电容丝丝响但是背光正常屏上也有丝丝的声音

网友:
屏换过没啊

网友:
手摸屏上响的部分能正常我截图给你们

网友:
估计LG用的电容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容丝丝响但是背光正常屏上也有丝丝的声音

你确定是电容的响声吗?也许是某处打灯声也不定啊,查查。

网友:
手按c7c6正常亲们我小小白不知道c7c6什么情况甚至找不到配件

网友A:
灯的电容有声音我拔掉灯管就不响了。然后就听到屏的声音不一样的。我手摸到响的地方他能正常

网友:
我对屏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
屏线也换过了就是屏问题

网友:
确定是屏但是我想尽力挽救屏手压到那个部分能够正常C6C7

网友:
闪屏门,屏挂了

网友A:
谁指导我修一下屏呗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用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同样故障即可证明屏坏。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有丝丝响的地方,可能电源部分滤波不良,或供电的电源管管不良,供参考,这样的问题用示波器很直观

网友:
LG的屏,如果屏闪,可能是屏挂了

网友:
刷下接口看看

网友:
学习了  我要下载分

一维科技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把VGH那个升压电感换下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的电容有声音我拔掉灯管就不响了。然后就听到屏的声音不一样的。我手摸到响的地方他能正常

那就换个电容不就好了吗

网友:
屏线和驱动板都换过原因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指导我修一下屏呗

把屏重新组合一下,可能有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能想办法在C6或C7上并一个电容实验一下吗,或者焊下来,用电容表或者万用表测量一下,估测一下是否损坏,还有,如果用烙铁轻轻加焊一下这两个电容呢,另外用绝缘的东西按压C6、C7有啥变化?我感觉故障就在这一小块,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我有一个屏在中上部就像开花一样,一会儿开一下,很有节奏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