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大短路 烧鸡失效

楼主(2015-04-15):
今天收到一台戴尔XPS1640用可调电源显示短路,心里默默高兴。大家都知道大短路一般好修。拆机没看到烧坏的原件,用表测量公共大短。果断烧鸡伺候,电源3V5A,晕,手摸上去到处冰冰凉。量各电感不短,说明MOS管没穿,干脆把公共点电容全部拆掉还短。继续烧鸡10V5A烧10多分钟还是冰冰凉。我勒个去。大神们碰到过吗?

网友:
层板问题吧

网友A:
看看电源接口啊,有可能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接口啊,有可能的哦。。

同意2楼  仔细看看吧 有可能接口连线了

网友:
电源口插线的 公共点短路  电源口不短他们之间还有隔离电路呢

网友:
我也怀疑板层,但板层短的太厉害了吧 烧都没反应  真奇怪

网友:
绝对是电容,,我遇到过,用19V 1-2a才烧出来,,准确不是焼,摸到大概那个位置一个一个拆掉

网友:
一路路的拆掉,一个个排除

网友:
放心吧,电压调高点,,,一点一点加啊

网友:
我修到过电源口坏的大短

网友:
大短路拆一个个的拆   楼主你继续  我等着你的解决

网友:
如果是这种,我是一个一个拆,断开各部分,再慢慢拆!

网友:
大短的机器一定要限制好电流的大小  而且把主板上的CPU啊之类的都拆掉 以免伤及无辜

网友:
加到19V再烧

网友:
是有烧不出来的,拆吧

网友:
先从DC口烧  再从公共点烧

网友:
这么大电流还烧不出来  楼主没摸仔细吧

网友:
难道是二修机,给人电容换电感啦?

网友:
要多观察 有时候接口也 要看一下

网友:
有的电容坏了!!!烧不出来的

网友:
直接上19V,等你手烫到了,板也就修好了

网友:
大短,是不是烧前面去了,用万用表量一下后面是不是有烧的。 烧机也只是辅助,遇到 这种情况,按电路,后面的相关的断了再烧啊。边拆边烧,不断宿范围。

网友:
看着电路图测啊

网友:
看看电源口那里,还是那样 可能是半层了e

网友:
是不是哪个上官同乐

网友:
MOS坏了 有的是烧不出来的 但可以量的出来 我修到联想的有这样的

网友:
板材的话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取原件排查,看是板层问题还是原件问题 、

网友:
是二修机吗,是二修机要好好看下有没有电容换成了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