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641必须手动复位才能跑码

楼主(2015-04-15):
小弟手中有一块V星主板,刚到手的时候不触发,触发问题已解决,待机电压好信号问题,已解决。现在触发后不跑码,测各大电压均正常,无意中碰到复位,发现手动复位一下就正常跑码了,关机后再触发还是不跑,必须手工复位。应该是复位电路问题,但是不跑码的时候测有复位,复位针电压正常,求教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请大神解答下。

网友A:
貌似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B:
自动复位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C:
你先按上电时序修。。。。不行的话再修待机电压  再不行的话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桥可能有问题!!

桥问题就没法解决了。。。小弟没有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复位条件不满足吧

测试过,南桥发出的所有复位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按上电时序修。。。。不行的话再修待机电压  再不行的话就是桥了

现在正常开机,时序都正常,就是不跑马。待机那个无所谓 主要是这个按复位才跑马这个难弄

网友:
可用三极管搭焊一个延时复位电路

网友:
以前V星G31的也是这种情况, 刷BIOS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个IO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正常开机,时序都正常,就是不跑马。待机那个无所谓 主要是这个按复位才跑马这个难弄

那你查一下 PG信号,就是电管旁边的有个三极管。你看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
那么奇怪,按复位可以亮机,你可以尝试改一改复位当开关啊,哈哈

网友:
碰见这问题也不知道怎么修。楼主修好了来公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