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放电就能开一次机 拔掉电源 再开又开不了 有人 ...
G475 放电就能开一次机 拔掉电源 再开又开不了 有人遇到没

楼主(2015-04-15):
G475 放电就能开一次机 拔掉电源 再开又开不了 有人遇到没
掉电

网友:
查RTC电路啊 有可能是电容不良了

网友:
查COMS电池是否漏电,换南桥

网友:
看看 金针 是不是 没齐整

网友:
南桥问题较多

网友:
这个问题没修好过!!!

网友:
桥的几率大 可能是时序没走完。。

网友:
rtc 电路 应该是的

网友:
这种情况你看哈在待机的时候待机信号是不是全部到Io 我上次修到因LID信号电压低引起 我建议就按不触发修 一定修的出来

网友:
刷BIOS,查RTC,南桥

网友:
刷BIOS 看下开机键电压

网友:
我这有一台,电流到0.4,coms电池没问题,加焊南桥亮了一会,加焊CPU又亮了一会,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时查查RTC电路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二次开机测晶振有没有波形

网友:
南桥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南桥上面一个电容漏电了。你测试南桥上面的电容会发现一个电容阻值偏低。去掉就可以了。我修了三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客户不能等 。也没修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