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LA-8224P VER 1.0无集显供电 有个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5-04-15):
机器上点到1.0V左右 不显示

PU202    1脚 5V
               2脚PWM  1.9V
              3脚 5V
               4脚5V
示波器测DRVH  DRVL  无瞬间波形,是不是可以定芯片了?    PWM EN 正常 应该就不用刷BIOS试了吧? 前面时序是不是就正常了,这个版本好像不好找

网友:
条件都有了,可以确定PU202挂了。

网友:
pu202换掉试试看,,

网友:
条件都有 ,g级没波形,可能周边配置或者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条件都具备事件才具备  换芯片吧

网友:
换5911吧,开启都有了

网友:
为什么开机正常了  也没集显供电  *脏话*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还不输出电压,百分这九十就是芯片的问题,但是有次我遇到一种情况,也就是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但是还不输出电压,于是换了芯片,可是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是换BOOT的电容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还不输出电压,百分这九十就是芯片的问题,但是有次我遇到一种情况, ...

机器刷BIOS好了 ,显示了的情况下 测 竟然还是没集显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启  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