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D3V

楼主(2015-04-15):
技嘉GA-B75-D3V主板 电压的正常 不过开机档15 而且还会反复断电 重启  这是BIOS问题还是哪的问题 有谁修过的  求解

网友:
请先刷个BIOS,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是第一位,,这么新的板子硬件坏得少!

网友:
好像是哪里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A:
我维修到一块是IO坏了 更换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到一块是IO坏了 更换OK。

找不到这种I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技嘉主板很爱坏bios的 刷bios就可以了

   它有两个BIOS 是刷一个 还是两个的要刷啊

网友:
上次修一块GA-G41MT-S2同样的问题 是把两个BIOS对换下位置就好了 这次就不行了

网友:
技嘉当15都是BIOS坏

网友:
BIOS坏呀,挡15我还没见过

网友D:
把主副bios对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有两个BIOS 是刷一个 还是两个的要刷啊

刷MAIN那个BIO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主副bios对调试试

对调过了 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麻烦啊

网友:
现在很多技嘉的板的不好修

网友E:
先刷BIOS吧,这板子好新的,没过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BIOS吧,这板子好新的,没过保吧

没有过保 客户急要 不保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板被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
直接把两个BIOS对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