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接到4块,问题开机不停重启

楼主(2015-04-15):
去掉CPU也是,去掉12V供电也是,说明问题不在CPU供电,后来索性去COM芯片,还是一样,在去网卡也是一样,在去*脏话*BIOS也是一样,反正遇到很多,技嘉的主板十块有8块只要坏了就是这问题没一修得起来的,郁闷坏了,有朋友弄起来的说一下,多谢了。

网友:
这板子我也有没修过了, 6系列板子不好修,很麻烦啊,

网友A:
索性卖了,30块一张出了两张了,呵呵,哎,技嘉比华硕难修。

网友:
查VSA 、VTT-CPU和 CPU VCORE电压。
认不到内存有时也有这故障。

网友:
还有各POWER GOOD信号。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块,修不好!

网友(2015-05-19):
这个问题,复位之前要PG都正常哦。。。SYSPWROK,  DRAMPWROK,  PWROK1,  CPUPWROK,  时钟也要正常哦,全部都正常就KO了,弄死那个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性卖了,30块一张出了两张了,呵呵,哎,技嘉比华硕难修。

那你怎么办?都是给客户换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