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秒杀

楼主(2015-04-15):
今天接了个老本子IBM40,机器故障不开机。拆开用电流表打3 5V电感发现没有,经查电路,开机芯片TB62501F第一脚与MAX1631的7/28脚相连,用万能表电压档一端接地,一端测试这个引脚的电压,结果位0.怀疑MAX1632坏,把MAX1632更换后在测TB62501F第一脚电压,结果从0.97V跳到3.3V,这个时候有5V 3.3V输出,可以开机了。本人初学者,说的不好请各位见谅

网友:
T40  好久没遇到了   确实很老了

网友:
初学者 这个修的很顺利
也属于易见故障

补充这个机器 的3V5V滤波电容也爱出问题

祝你维修越来越好

网友:
都是从新手走过来的  楼主慢慢来  看好你  话说我现在还是个新手呢  终于找到同道中人了

网友:
初学修一修就是高手了哈

网友:
请问大哥们  你们一般都做笔记吗??  是不是我应该做做笔记  还是自己记住  ?  我只是个新手   谢谢大哥们

网友:
连版主都是新手,,那我们算什么

网友:
经验是慢慢积累起来的,电路故障算比较好修的,加油吧!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