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 开机提示:Please plug in BATTERY and its remaining capscity.....

楼主(2015-04-15):
华硕A55V 开机提示:Please plug in BATTERY and its remaining capscity should be more than 20%!!
按什么键都无用,刚开始取下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后来不放电池也会有这样的提示了。

网友:
升级BIOS?提示插上电池适配器。

网友:
主板问题,修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键盘中有按键坏掉!!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最头疼,打400电话问,也说不知道

网友:
刷BIOS了没 论坛里下了刷刷看。

网友:
有可能是哪个外设出了问题   把外设全部拆掉试下

网友(2015-05-27):
同问题,求助中》》》》》

网友:
键盘中有按键坏掉

网友:
应该是键盘卡键了,  这个应该是在刷BIOS 提示电池电量不够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报价了,客人走了,但不知什问题

网友:
你这好像是在安装什么东西提示电量要大于20%,,,要么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刷下BIOS,更换电池试试

网友:
刷BIOS ???  电池电量过低。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还是不行什么办

网友:
学习了真的是小白刚学习中

网友(2015-07-03):
我现在也有一台  早上客人要来买了    进BISO调一下要做系统就成跟楼主一样了     有谁处理好的吗

网友:
有没有百度看看呢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你也是这问题吗?

网友:
请插入电池及其剩余capscity应超过20%!

网友(2015-09-29):
楼主哥们,你这个机是怎么修的

网友:
感觉是进入了BIOS 刷新模式,但是刷新过程中发现电池电量未达到要求才报的错,建议把BIOS 重新刷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