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修好ACER 4739进水机

楼主(2015-04-15):
接客户送来一台ACER的机子,客人说是在用的时候倒了一杯水进去。

昨晚难倒进去了。想想应该不难,进水不久,搞不好清一下,就好了。

拆开一量没有3 5V。还大短路…… 电路图就不载图了。

换了CPU供电的一个上管,CPU集显供电的一个上管。解决了大短路。还是没有待机电压。进水烂板了,才一天,真快。飞线换芯片。8223M,待机有了。

开机掉电。一量没有1.5V内存供电。芯片是8207A——。手上没有,拆了一下工作条件都到位了。旧板上拆了一个TPS51116代换成功。1.5V出来了……,

开机还是掉电。晕了。再一量,1.8V没出来。工作芯片是3994又没有这个芯片,没办法了只有订一个了,。

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上,1.8V修出来了。

开机还掉电,再一量,没有CPU集显供电……之前这里就是烂板了,拆了芯片飞线又装回去了,应该是芯片不行了,加上上管之前也是短路。换了这个芯片,型号是62881.。装上。

开机还是掉电,没有供电。*脏话*,晕了……。仔细检查发现12PIN的VIN飞线与芯片没有焊好。

焊好后,电压正常 。装上内存,CPU一直装上的……。

开机电压一路上升……显示,

在此机上确认了一件事,就是51116可以代换8207A,有些人说不能代换,至少在这台机上可以代换!!使用正常……

最后还发现有一个USB不能用,再一看USB的供电芯片也是烧了的,换之 解决!!

网友:
唉 进水就是 要么很简单清理下就好了 要么就是弄死弄活的

网友:
5v供电的电源芯片太爱坏了 进水很容易挂掉

网友:
一看见进水的长毛的不愿意修

网友:
进水的难修啊。。

网友A:
进水机最好拿在烤箱烘烤30分钟左右。

网友:
进水的基本上都修不好啊

网友:
氧化这样都维修好   你一个有这样的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最好拿在烤箱烘烤30分钟左右。

恭喜荣升版主

网友:
楼主好耐心呀,顶

网友:
进水的出了这么多故障 属于比较麻烦的了

加分(今天没分可加了)

网友:
细心就能修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换我早不修了。

网友:
51116可以代换8207A,记住了,以后有可能遇上

网友:
都修成这样了呀,呵呵,还真不容易

网友:
支持一下,不过进水机器后续毛病多,一般推荐换板,不过用来练手提高技术很不错

网友:
进水的 各种断线 各种电阻坏   确实烦人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 厉害!!!!!

网友:
小面积进水的机器才搞 大面积的直接叫换班

网友:
氧化这样都维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