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维修笔记,过于简单敬请谅解!

楼主(2015-04-15):
DELL N4030 能进PE 能进BIOS GHOST系统。WIN7 LOGO 后就不定时重启。 故障:为CPU损坏更换后OK
ACER 4743G 故障:微短0.23A 5V下管短路 更换后OK,加电不亮,CPU供电没有输出,换CPU供电芯片后,电压输出了,但是不亮加电0.86A左右。更换CPUOK,但是电池充电灯关机后也亮,被动手脚了,换316K分压电阻后OK
HP 6910P 板号:LA-3262P(独立)  LA-3261P(集显)此机器BIOS爱坏。充放电芯片爱坏(烧毁,外观明显)BIOS文件坏能引起外接USB键盘不好使。GHOST不进系统。
CQ41 I5 故障:大短路 PQ103 坏,PC316崩焊盘露铜。处理后发现,PC301  更换后OK
联想 故障:时间保存不住,Y510 BIOS电池在硬盘的下的贴纸下面。(在系统下设置时间关机后,再开机继续时间报错。在COMS下设置后OK
E46G 故障:开机掉电(0.02~0.56~0.02 非通病维修 网卡芯片明显崩了 更换后OK
E46A 故障:不开机 (自己的料板)进水换待机芯片,后还是没有待机。发现3V5V_EN 信号没有。是5V_AL上拉而来的。

这里断线了。飞线后 OK
E420 故障:大短路 电源板接口和主板接口烧糊。 处理后。主板接口下焊盘坏,主供电引脚烧糊。电源接口板接口下焊盘坏。换电源板后飞线到主板上OK
ACER 4752G 故障:进水 拆机处理进水部位后,CPU供电芯片进水 掉点飞线后OK
ACER 4743G 故障:客户说进水,拆机后发现可能是进的果汁。也是CPU芯片部位进水和开机接口进水。U30进水损坏。APL5605 风扇控制芯片,处理进水部位和更换U30OK。(正在测机中……)
APPLE  A1278 故障:客户说进水。二修。别人处理过进水。拆机测试待机正常。测量发现给屏幕的升压供电坏,HM65桥上电容阻值56左右,明显不对。更换以上芯片后。绿屏,考虑没有动别的地方,加焊HM65OK
以上为维修日常笔记写得不是很详细,敬请谅解!

网友:
LZ 每个都这么简单说下。你上下图啊 。让新手看得明白些

网友:
好东西,都要楼主的实战经验呀

网友:
这就是金钱   和经验啊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故障也不说,直接说结果,无语,表面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