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惠普cq40无显示

楼主(2015-04-15):
对象:惠普cq40
故障:内屏无显示,外接正常
维修过程:
1.看到该故障二话不说,肯定缺电压
2.测量屏接口7脚(+LCDVDD)0V,看来果然没猜错,查找来源

3.如图r199后端5V,看来是Q8B没有导通,找到Q8,测量5脚5v,3.4脚都是0V,断线了?

4.由R199后端飞线到Q8三脚,再开机屏微微的亮了一下,细看无显示,测量+LCDVDD有3.3V
5.怎么回事儿呢,再外接正常的啊
6.测量屏接口30.34脚都是0V,来自EC,不会EC坏了吧,换一颗,故障依旧

7.示波器屏接口EDID,有波形,难道屏坏了,换一张故障依旧,接上屏飞线打EDID波形,跟不接屏波形一样,没认到屏,不至于吧,再换张,
还是一样,屏线坏了?没得屏线没法试,再看看板子吧。
8.再开机,不跑码了,怎么搞的,再开还是不跑码,内存松了?重插还是一样
9.测各大电压都出来了,再测各大电感,南桥下32.768K没有正常起振,换一个。
10.再开机,电流哗哗就上去了,接屏亮机。
总结:该机故障两个
第一:断线
第二:32.768坏
(没啥技术含量,近段时间生意不好,打发时间)

网友A:
所有电压都正常了 ,怎么就到南桥晶振了  这中间的过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压都正常了 ,怎么就到南桥晶振了  这中间的过程呢

你把这机器南桥的32.768取了,看看电压会不会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机器南桥的32.768取了,看看电压会不会出来吧

待机都不正常 肯定不能触发吧 再说了我没有那板子

网友:
能开机居然不起振?,真是奇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不正常 肯定不能触发吧 再说了我没有那板子

机器已经被拿走了,后来我也想试试取了它看看还有没有复位

网友:
问下32.768是负责啥工作的?

网友:
出现两个故障的可真不多

网友:
没有时间细看,只好先收藏,等下慢慢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要赞一个

网友:
哈哈  这个好笑啊

网友:
是不是热了亮了

网友:
是啊, 为什么和晶振有关呢

网友:
32.768去掉不工作这个我遇到过,忘记什么机器了,是下家故意驱动的

网友:
CQ40还有这种的啊  我遇到的大多数都是显卡

网友:
没有屏供电是不是屏会白屏啊

网友:
大电感都有电了,32.768居然没起振,断线飞好后,只是微微亮了下,后面换了32.768怎么就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