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CPU供电的其中一个MOS管老是烧坏

楼主(2015-04-15):
       今天搞了一块联想G31T-LM的板子,故障是: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再无反应。经检查发现CPU供电 12v电路短路。最好确定是CPU供电的其中一个MOS管短路,后来换了同型号的管子,一开机喇叭一向管子又烧了,故障依旧。请问哪位热心的大哥帮忙分析分析,还有哪里短路,谢谢了!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换了不行把电容一起换,,电源IC一起换!!

网友A:
先打下阻,看看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下阻,看看哪里有短路了。

拆了图上箭头指的那个就没发现短路了,后来又拆了下面一对拿出来量是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多了,换供电芯片一般会好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换上下管+管理ic试试

网友:
换上下管及相关的电容,不行就电源芯片一起换吧,如果有示波器,并且参考正常波形会判断地更准确,更省时间

网友:
没办法确定就IC、MOS、电容一起换。

网友B:
一般建议是上下一起换,不行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联想的机器,版号M3A760M,也是12v短路,换了上管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建议是上下一起换,不行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上行和下行的的MOS管都全拆下了,量了、就坏哪一个,滤波电容也换新的,刚上还是老问题。估计还是又老地方烧,已经换上两了。没脾气了,找不到同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暂时放一边先吧

网友:
这种故障要把烧了的那一组上下管全换掉,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也一样从换掉才行的。

网友:
要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掉

网友:
拆了不要装

网友:
控制脚那几个 几欧的电阻一定要测试下,

网友:
拆了不装,应该反馈有问题吧,不装也能用吧

网友:
量下G极的对地值是不是和其它的一样.再看下板的背面有没副腐蚀到线断开了   我记得这板背部超喜欢断线的

网友:
楼主持续烧 就上下全换 还是IC  如果还不行 或者没有IC 你可以试试不装 那样应该也可以亮机

网友:
各组G极打值是否一样,有异常就换电源IC

网友:
几项供电的是可以拆掉一组的,我以前弄华硕也有碰到这种775的p5k主板,换死都不行,上下管和ic都没用就直接拆一项,可以接着用 的。

网友:
打值正常 不装也能

网友:
看看哪里有短路

网友:
每个场管,测一下,在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原理!

网友:
经常烧MOS管, 你可以去把上下管,电容,和芯片都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