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305 pc bios一体机

楼主(2015-04-15):
求 hp omni 305 pc bios一体机   哪里好心人有的传一个

网友:
这个好没有论坛里找下看看

网友:
有版号没

网友:
试试这个 305-5219cn

网友A:
你的机器是啥问题???不亮应该是北桥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是啥问题???不亮应该是北桥虚焊。。

305 PC一体机 您碰到过 北桥虚焊的嘛? 我手上有一台 开机不显 供电正常 也用示波器 打过 显卡和内存的波  都是正常的 就是不亮机 气死人  想找个bios 刷刷  可行手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5 PC一体机 您碰到过 北桥虚焊的嘛? 我手上有一台 开机不显 供电正常 也用示波器 打过 显卡和内存的波 ...

是的,此机器就是北桥虚焊,重做就会好,但是得处理哈北桥散热,最好加个风扇

网友:
机器好了吗,什么问题,我也来了个一毛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