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可以开机,检测不到信号

楼主(2015-04-15):
如题机器可以开机,检测不到信号,VGA,SVID都不行,不晓得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指导一下,如何下手
信号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吗?

网友:
不是,开机选择了VGA,
都是一样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的故障,我也没弄好,你的vga什么信号都没有吗?我的能检测到行场信号,即能识别图像分辨率,但是黑屏,av就什么信号都没有,我估计是A/D转换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