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独显 电流 0.67左右 内存总线波形居然会持续不停的在跑码

楼主(2015-04-15):
帮忙看看 为啥会有这样的持续波形 这个是那里问题 是显卡问题么还是北桥问题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  本想刷下BIOS看看  但是感觉不像BIOS问题  故此想向大家请教下 上图看波形

内存排阻上有波形是几次不同的波形  这个几次不同波形很难抓到  就抓一个给大家看看把  是这样的

感觉像是显卡   检测不到显卡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A:
是内存总线波形吗? 看着像是检测不到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内存总线波形吗? 看着像是检测不到内存

内存我换过了还是这样  内存排阻上 也有波形

网友:
自己顶下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大神们

网友C:
反复检查东西 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D:
内存已经过了,看显卡了,  吹下显卡看看

网友E:
我的示波器买到现在都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复检查东西 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原故障是有波形不显示  BGA 做了下显卡而后 显卡供电芯片不知道怎么就挂了 换了芯片后好了 就变成这样了 不知道北桥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F:
这个波形好像我的示波器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已经过了,看显卡了,  吹下显卡看看

显卡已经BGA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波形好像我的示波器测不到,

你的是什么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示波器买到现在都没用

为啥没用啊。。。。。。。。。。。。。

网友G:
告诉你一下..上几天维修了一台 E531  HM75   0.6A 就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一下..上几天维修了一台 E531  HM75   0.6A 就亮机了..

这个 不可能 这个机器老了  新笔记本会这样  0.6左右就亮了 这个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故障是有波形不显示  BGA 做了下显卡而后 显卡供电芯片不知道怎么就挂了 换了芯片后好了 就变成这样了  ...

留意小电感   你的是不是 ATI M92S ?

网友:
HP机器先刷个BIOS试试,打下BIOS上面是上面波形看看啊。。。。HP机器的BIOS挺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呵呵,有意思。

网友:
先刷BIOS多刷几个,感觉BIOS有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再干显卡,没错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真没遇到过,不过我觉得还是显卡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有可能卡外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我换过了还是这样  内存排阻上 也有波形

你的内存排阻波形抓的不太像。老款的机器内存连续波形应该有比较密集的一段,个人认为先刷BIOS,然后干显卡,因为修过两例511显卡引起不跑和内存只有一次波形的,加焊不行就重置或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