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70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5-04-15):
神舟A470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加焊显卡故障依旧  有遇到过同样故障的吗怀疑显卡坏了 但是没芯片求助中

网友:
这款机器已解决换了一个显卡就好了   在废主板上找了个型号一样的装上  开机亮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比较少

网友:
lvds转换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