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SR26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4-1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索尼VGN-SR26,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2A也不知道这个待机正常不,让客户留下。然后拆机,这个板号是MBX-190.REV1.1拆机后,上电看了一下公共点没有电压,保护隔离不过。打开图纸测试保护隔离管PQ1S级有19V PQ21D级没有19V ,量了一下PQ1PQ21G级都是19V,两个隔离管P沟道的MOS管,要低电平导通。file:///C:/Users/ADMINI~1.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jpg
于是我猜想EC是不是要收到了SUS_PWRGD才会发出RUN_ONRUN_ON1呢,这里人为吧SUS_PWRGD拉低,发现RUN_ONRUN_ON1不发出来。
所有我猜想这个机器的时序有点不一样,就当EC  收到南桥发出的SLP信号是先发出SUS_ON开启SUS 电压,当SUS电压OK后发出PG通知ECEC然后在发出RUN_ONRUN_ON1 开启其他供电不知道猜想正确不。。

网友A:
RUN_ON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应该是二级电压的开启信号,但按你说的,保护隔离都没有导通,如何能产生RUN_ON和SUS_ON,当然上图可以分析的透彻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RUN_ON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应该是二级电压的开启信号,但按你说的,保护隔离都没有导通,如何能产生RUN_ON ...

这是不完整的,,下班的时候,没有上传完就关机了,,明天从新上传

网友:
版主能不能帮忙删除,这个帖子,没有写完~!!

网友:
确认删除 ?
没写完可以回帖补充  既然是对时序的猜想 可以继续 写

这个贴暂时给你关闭了 要是确认删除 联系我 谢谢

网友: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索尼VGN-SR26,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2A也不知道这个待机正常不,让客户留下。然后拆机,这个板号是MBX-190.REV1.1富士康代工的。拆机后,上电看了一下公共点没有电压,保护隔离不过。打开图纸测试保护隔离管PQ1S级有19V PQ21D级没有19V ,量了一下PQ1PQ21G级都是19V,两个隔离管P沟道的MOS管,要低电平导通。file:///C:/Users/ADMINI~1.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这里先测试了一下公共点的压降只有150左右,不对啊,公共点压降不会这么低啊,后级有短路,于是就开始测量各个电感的压降,测到PL13的电感压降是150左右果断测试上管,果然S级与D级相同了,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去,量了一下公共点有1000多的压降正常了,file:///C:/Users/ADMINI~1.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然后在通电待机    0.023A一看这个电流待机正常了,心里有点小激动就这么好了,然后按开关,电流跳变0.030A不动了,一会儿还掉下去,果然没有这么简单。于是又开始查电路。
整理一下思路,按开机电流有跳变,说明EC(WPCE775L)有动作然后直接测试EC发个南桥的PWRBTN#信号,有跳变,
继续往下查,南桥发给ECslp_s3#.slp_s4.slp-s5#。有低到高的跳变。正常。按着时序,当EC收到南桥发出的SLP_S3#SLP_S5#就会发出开启信号去开启各路供电。于是查EC开启信号这里为(SUS_ON    RUN_ON1 RUN_ON)测试发现SUS_ON3.3V ,但RUN_ONRUN_ON1却为0.这里就搞不明白了,不是EC收到南桥发出的SLP_S3# SLP_S5#就会发出这几个开启信号么。难道是后级拉低了?于是翘起EC28脚和16脚,然后在测试,照样不发出RUN_ONRUN_ON1,这里开始怀疑是不是EC坏了,于是找了换上去,还是一模一样,开始纠结了,为什么呢,难道是BIOS造成的,于是在论坛上下载BIOS12涛声依旧啊!这时脑袋里一点头绪逗没有了。放下,休息了一下,头脑清净了,继续吧。
  这里发现SUS_ON发出了,SUS电压应该出来了啊。于是追查SUS_     ON
file:///C:/Users/ADMINI~1.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发现SUS_ONPU11开启1.8VSUS电压,于是测试1.8V没有.因为之前烧的就是1.8VSUS电压的上管,心想难道芯片也烧了(TPS51116R)。管他的先换了再说,于是找了一个换上去,通电.电流直接上到了0.2A左右CPU供电什么都出来了,然后装上CPU,内存.电流上到1.2A心里特别激动,接上屏,悲剧的一幕发生了,不亮,心里瞬间无语了,电脑1.2A不上去,,想来想去没有哪里弄得了,就直接把COMS电池放电,然后在上电,期待奇迹的发生,奇迹果然出现了,电流直接上到了2A左右,亮机了….
在回过头来,看看为什么EC发出了SUS_ON但是不不发出RUN_ONRUBN_ON1呢,在看芯片PU11发现它有一个PGSUS_PWRGD)这个信号是到EC
于是我猜想EC是不是要收到了SUS_PWRGD才会发出RUN_ONRUN_ON1呢,这里做了个实验,人为吧SUS_PWRGD拉低,发现EC不发出RUN_ONRUN_ON1.
所有我猜想这个机器的时序有点不一样,就当EC  收到南桥发出的SLP信号是先发出SUS_ON开启SUS 电压,当SUS电压OK后发出PG通知ECEC然后在发出RUN_ONRUN_ON1 开启其他供电。但前期是EC的条件都正常(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查信号,LID信号不知道其他机器的时序是不是这样,有示波器的同志们可以抓一下波形试试第一次发贴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
图纸上传上来了,不知道为什么编辑的图纸总是没法显示~!

富士通 SONY_VGN-SR5_M750_MBX-190 REV_1.0.pdf

网友:
图片看到不到,看你谢了一大堆很茫然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