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LA-8681P 独显 板载CPU 不跑码 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告知一下

楼主(2015-04-15):
版号A-8681P 联想G485 独立显卡 不跑码 电流到0.24 就不动了,CPU加焊过也不行,BIOS也刷过 还是不跑码,桥用风枪吹过,也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查一下那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CPURST# 出了吗?

网友:
虽然现在新型的机器电流不高就亮机了,但是这电流是不是太低了,0.24我捉摸着应该是有电压或者复位没出来才会这么低啊。

网友:
cpu复出来了 ,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0.24的电流你就确认了是不跑吗故障 ?所有供电都正常?》、

建议系统测试下 电压和复位等信号

网友:
还是把所有的供电都查一遍吧

网友:
0.24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不敢相信

网友:
电流才0.24A,此电流让我感觉电压还没出完啊,要不你再测测电压吧

网友:
应该是无复位  查EC和南桥

网友:
我说的是板载CPU 低功耗的啊,各路电压都检查过正常,CPU有复位,0.24电流有复位正常啊,电流到0.5就亮1机的,不是很难故障的问题 我是不会发帖的,所以要大神们指点啊

网友:
估计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楼主好耐心,要是我直接报废。。。

网友:
想想可能还是复位没出来,楼主查下复位时钟

网友:
电压还有问题  不可能只有这么低的电压

网友:
看看时钟那一块

网友:
那查PG信号。。。。

网友:
电压太低了  估计后级电压还没出来,还有小电压没全。如果是0.4电流到可能是南桥条件问题

网友:
你查一查供电吧,0.24,CPU供电应该没有出来。

网友:
BIOS有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