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520e 可以进入系统。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5-04-15):
联想B520E一体机  屏不亮  但是外接是好的,,键盘的大小写灯正常亮  屏上没有3.3或者是5V  。 升压板没有3.3v。,有维修个的给点提示。

网友:
控制管坏了。

网友:
顺藤摸瓜,从屏接口找供电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顺供电跑线路找源头啊!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跑线路吧,看看哪里断了。

网友:
带Scalar板吗

网友:
带的话考虑下刷个BIOS或换个Scalar板

网友:
    还是查供电来源吧

网友:
谁有驱动板的程序啊

网友:
单点屏看看正常吗?正常在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