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VD 维修 (技术含量低,慎入)

楼主(2015-04-15):
型号:X55VD
板号:X55VD
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电流一路往上到1.2

除核显外,各路供电正常
PLT_RST 没有,
VCORE 芯片 PG 正常到了EC
EC 发出了PM_SYSPWRGD
这个信号到了RN2206

RN2206右边是EC送过来的,正常3.3
左边是到PCH的,0.1V
测量RN2206 左端未短路且二极管特性正常

加焊排阻后正常
PLTRST 正常了
ASUS这几款机子的排阻,就 这样

接下来上电,电流卡住0.7
锤子啦!!!
还有问题

LPC无反应,
LPC无短路、短线
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 ,
未果。
估摸着找到DIM总线位置
打了几下,次次都逮住一个波波
不知道算不算是

看来问题处在PCH ,EC
外围正常
在更换EC CH 之前,
通电测试一下BIOS有没有大的数据交换出现
发现一个问题,
无论是示波器,万用表,或者镊子
只有一碰到BIOS芯片的DATA脚,就不触发
松开则能正常触发。

难道BIOS芯片坏了?
问题是刷过几次BIOS,编程器都没报错。
而且能触发证明BIOS是能和EC 通讯的
换个试试吧!
一换就好了
操!

网友:
这还不算高?什么才算技术含量高?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帖子,清晰,不喜欢长篇大论的那种,没耐心看,

网友A:
领教了 不错的 遇到BIOS坏的真不多见

网友:
好技术,羡慕死了

网友:
我喜欢你查信号的思路,够清楚的.

网友B:
为何又不当众提供BIOS和点位图呢????

网友:
BIOS编程器不报错还有坏的吗,真是没注意啊

网友:
不是吧,,BIOS芯片坏了还能擦写

网友:
牛啊,超版就是厉害,我就直接去赶巧了

网友:
这要也行?如果是我不可能判断BIOS问题,这样的故障还没碰到过

网友:
示波器关键时刻有用哦

网友:
经验含量高,呵呵

网友:
修好是硬道理

网友:
我修过一台 有是正常有时也不行的 好的时候 本来想备份BIOS的 编程器读的出错 以为芯片不支持 后面返修 想刷BIOS刷不了 就换一个BIOS芯片 下了一个程序 装上OK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还是芯片坏,如果是一般技术也只能是望机兴叹了。

网友:
我喜欢你查信号的思路,够清楚的

网友:
刷BIOS都是刷完再读一遍看看数据   见过刷好不会报错  但读出来就是空的

网友:
学习一下,思路很棒

网友:
有点位图。。很好了

网友:
ASUS的机器现在BIOS出问题的也不少,芯片坏的也有,但是很少见,一般都是刷BIOS时校验不过,像楼主这种情况就很少见

网友:
绕了个大圈了 这个刷的时候就要看

网友:
ideapad yoga 11
zhuan

网友:
这个故障谁能想到是bios芯片坏呢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没有图纸本来就不好修,而且信号都查这么清楚,判断清晰,俺得努力!!!!

网友:
有一些型号可能不支持

网友:
学习一下 很棒

网友:
坏了 也能刷 张姿势了

网友:
你这叫没技术含量?你叫我们这些人敢发帖子吗?

网友:
有份原理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楼主谦虚了 这没技术含量啥叫有技术按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又不当众提供BIOS和点位图呢????
亲 这款机子的点位 BIOS 论坛一抓一大把

网友:
居然还有超级版主,,,,,版主已经够牛了

网友:
NB的技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新人默默路过

网友:
能刷的BIOS也是坏的 这确实锤子

网友:
这是高技术含量了,楼主真是谦虚啊

网友:
你的最后一个字维修人员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领教了 不错的 遇到BIOS坏的真不多见

现在的新机,大部分BIOS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看到ASUS的本就头疼,没有图纸和点位,还没有标号,希望以后遇到直接刷

网友:
ip 学习了,BIOS读写正常还没发现坏的呢

网友:
前两天也是修到过这个机器,开始是开机0.7 ,无核心电压,刷BIOS 后,不触发,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还是不触发,换EC,换桥也是一样。 但是放了两天,不但能触发,就连核心电压也出来了,就此修好了。最后没看懂什么问题就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蛮不错的,像这种不跑马的华硕机,很多都是BIOS有问题,而且论坛很多BIOS都不能用

网友:
一般BIOS坏了读取正常写入好像就不正常。

网友:
这技术太牛了!

网友:
听说华硕的排阻爱坏的啊

网友:
如果我也有示波器  该多好呀~~~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正是我需要的。谢谢。学习了

网友:
直接晕了太复杂了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还没遇到BIOS坏的机,遇到也不会怀疑。。。。楼主什么情况下要怀疑BIOS

网友:
BIOS坏的还真是少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