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机 Giga m2vle-rh 不触发请教。

楼主(2015-04-15):
今天碰到一个不触发的板子Giga m2vle-rh 发现io 无待机电压,但这个io在网上没查到SCH5137-NM,高手们能指点下,这个io的待机电压的脚是哪个脚,电压的多少?3.3v 还是5v? 在板子上没找到与其相连接的三端稳压块,找了很久。不知道还有其他注意的没有

网友:
好了。找到待机脚了,是4脚29脚44脚72脚91脚122脚,这些脚是连接在一起的。由于时间关系一直没找到3.3v的供电来源,于是我飞线接的第4脚出来的焊点,外接3.3v的稳压块。成功点亮。谢谢论坛上各位的数据。

网友:
忘了一个前提,就是打4脚电阻值很高,没短路情况才这样飞线的,呵呵

网友A:
上个PDF让大家看看研究下

网友B:
没有图看不知道你说的电路呀。

网友C:
一般待机电压由稳压器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PDF让大家看看研究下

谢谢,但就是上不了图,换个电脑还是上不了图 IE8.0  以前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看不知道你说的电路呀。

谢谢,我搞定了,现在正用这机器发的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待机电压由稳压器产生

飞线外接了个 1117  3v3的三端稳压,搞定了。呵呵

网友:
这个3.3V好像是技嘉独特设计,通过6506一个八角芯片输出,控制5VSB的通断

网友:
3.3V 32.768 开关针有高电平 IO 开机了没 查下去很快修好

网友(2015-06-06):
如果有图的话对我们小白会有帮助

网友:
到里面看看这个IO就知道了。。。

M2VLE-RH-LE V1.0.pdf

网友:
楼主好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顶一下

网友:
晕,你是问我们还是什么,怎么给个图还要分

网友:
没有图我们也不知道你说什么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