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集显用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5-04-15):
品牌:东芝satellite L730集显
板号:广达BU5
故障:用电池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同行拿来一台东莞L730笔记本,说不能充电,用电池开不了机。适配器能开机,正常使用。插上电池,接上电流表,显示待机0.006,不在充电,叫朋友留机出来检测,送走朋友。
接上电池,接上电流表,开机进系统,能看到,正在充电,充电在84%,但是一直充半小时也充不进电,会不会是电池是坏的呢,但是朋友说,电池换过新的还是一样。先拆下电池测下电池显示0.006,电池一点电也没有,电池坏的,先不管了,拆机再看下有没什么发现吧
拆开机,看到板还是很新,没有进水,也没有修过。没有明显的烧㾗,先测下电池隔离场管,没有短路,接上电池,测充电芯片的条件基本正常,测电感没有电压 ,用示波器测也没有方波,瞬间打开电流表,有瞬间的闪波,说明芯片有发出,但是有保护,关掉电源,用电池,隔离场管,没有电压,测电感阻值,为0.撬开电感一端,测一端为490。一端为0,后级短路,后级有短路,用烧板法,在电感一端,最后在电感背面有个电容PC28特别必烫 ,拆掉,再测电感阻值,470,阻值正常了,接上电池和电流表,电流表有1.85左右,说明有在充电了,开机,能开,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了,装上那个电容,进系统,能看到充电,也能充上电了,装机拷机,正常了,此机修复!
总结:这个机子就是充电后级电容短路,倒置没有电压,电池在保护了,后来我再测了电池的正负极,电压为10V左右,电池是好的!其实早点测电池接口就可以发现问题,正负极的阻值都为0
附上图纸,和EC 南桥BIOS

网友:
坏电容位置在充电电感后面 PC28

网友(2019-02-24):
不错,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