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40-CP MB触发掉电

楼主(2015-04-15):
今天修一块JE40-CP MB的笔记本板子,拿来时是裸板,首先对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测量了一遍,没有短路。上电待机0.03,触发后电流到0.43后就掉到0.03。断定触发掉电,在触发时快速测量各大电感,发现3V5V正常,内存有1.37,显卡有0.85,南桥有0.8,CPU有0.85,电都出来了,怎么掉电呢?求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5-4-16 17:36):
CPU的PG有1.5V,应该是3.3V左右,把核心供电芯片换了,桥BIOS刷了,桥干了,还是掉电。求大神指点

网友:
je40不是CMOS电池吗

网友:
别的可能暂时不说
内存 1.37 ?这个板子不是低电压内存吧

网友A:
先换内存,CPU试试。

网友B:
内存电怎么这么低啊

网友:
内存1.37属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怎么这么低啊

内存电1.37属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内存,CPU试试。

把CPU装上就不出CPU电压

网友:
装上CPU就不出电压,那可能还是要查供电,这电压可能只是启动电压而已

网友:
换个U试试啊

网友:
能重复触发缺信号,不能重复触发有短路,微短

网友:
换了CPU一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