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半个月的联想Z465

楼主(2015-04-15):
         下午正玩着游戏,来一同行,说朋友的机器进水了,放了半个月。机器已经拆开,接过板子一看,多处发霉,就说200搞好。同行走后,简单处理后,上电, 一瞬间有0.01 后掉为0.   没有 3.5V  。芯片 是RT8206B  测条件发现14脚开启不正常,电阻的另一端有5V ,这一边没有,直接拉根线,

再上电,待机有了,但不触发。

测得ACIN  PACIN 都没电压,PU101其它脚电压都正常。看到 PR109和PR110都变色了。旧板上拆两10K换上, 还是不触发。没有ACIN PACIN.   接着再换PU101 。 再上电,    果断亮机。  新手发帖,见谅。

网友A:
在维修中 电阻损毁 虽然 拉根线可以正常 不过还是建议换个电阻 来修好 (保留原设计)

网友:
讲的挺简单,思路很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维修中 电阻损毁 虽然 拉根线可以正常 不过还是建议换个电阻 来修好 (保留原设计)

高手,这都被你发现了 呵呵!

网友:
怎么都喜欢走捷径呢  尤其这种进水的 尽量不要走捷径

网友:
很久没来看了,这一篇图文,挺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维修中 电阻损毁 虽然 拉根线可以正常 不过还是建议换个电阻 来修好 (保留原设计)

对保留原设计是最好的  就算这个问题修好了不代表没其他问题 哟可能就是你该了原设计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