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不触发待机过高

楼主(2015-04-15):
联想B570 挺新的一个本子,I3集显的板子,插电待机电流0.014,明显待机过高,拆机,测3  5V 3V 电感0.6V 5V电感 0.1V,摸待机芯片51123微热,一般这种待机微热的都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不过测了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1脚跟6脚电压1.1V正常,8脚,17脚 3.3V 5V也正常   9脚 22脚BOOT 3.3V 5V电压也正常,18脚也有3.3V,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就是23脚PGOOD电压为0,难道真是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情况,肯定不是芯片本身问题,(注:此机51123跟51125不能互换,本人互换过,换51125没有待机,而且18脚电压为0),现在有种盲目的感觉,板放那修别的东西去了,闲下心下,再次抓起此板,仔细的看了下图纸,测了下3D3V_S0,问题出来了,直接对地短路了,可是翻了下图纸,3D3V_S0到的地方太多,直接拿出我的最喜欢的烧机大法,把电压调到1.5V,直接对着3D3V_S0烧机,TC6601的温度直接显现出来,取下测短路,换之,联想LOG出来了,此机修复献上此机的图纸。

Lenovo B570 LZ57.rar

网友A:
如何删贴 ,此贴不小心点错了地方,发重复了,先发的那个没有 图纸附件,不知道怎么弄了下,加了一个附件就又出来一个贴子

网友:
恩, 我现在做的就是联想到机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还算好修,根据时序很容易就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删贴 ,此贴不小心点错了地方,发重复了,先发的那个没有 图纸附件,不知道怎么弄了下,加了一个附件就 ...

删除帖子要联系管理员那个已经删除

网友B:
待机0.014???高吗 ???还是你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待机0.014???高吗 ???还是你写错了

写错了,待机0.14

网友:
一般待机芯片发烫的 都是后级电压有短路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打值呢 一打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打值呢 一打不就出来了吗?

待机这边的阻值打了的,是正常的

网友:
我手里就有一个这样的,现在还没搞

网友:
一般待机芯片发烫的 都是后级电压有短路看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待机0.14

哈哈   我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