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个dell的机子,LA-9014P,HM76的桥。

楼主(2015-04-15):
                     电流上到0.8A就掉电了,测出了一个波形,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还请高手指点下,这种掉电应该从哪下手?
就是这个PL701的电感端的波形。+VCC_GFXCORE_AXG这个电压压根就没出,场管的G级连波形都没有。对这个HM76的时序不了解。看这个波形,是有些滤波不良,但是中间又下跳了一次,持续一段波形才掉下去。有点头大了。

网友A:
测SVID线的波形,无波,先查CPU非核心供电好信号,若无,先刷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SVID线的波形,无波,先查CPU非核心供电好信号,若无,先刷bios,
>>>>>>

能不能说详细点,SCLK,SDA都测了,没波

网友B:
HM76平台的机器,要过了内存才会出集显供电。测量一下内存有没有波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76平台的机器,要过了内存才会出集显供电。测量一下内存有没有波形先

内存供电有的

网友C:
现在换了滤波电容,新问题又出现了,不接屏,电流上到0.8A,+VCC_CORE是0.85V,不掉电了。但是接上屏,上到0.65A是电流,又掉到0.45左右,再不往下掉。这时候连+VCC_CORE也没有了,+VCC_GFXCORE_AXG还是压根就没出。+VCC_GFXCORE_AXG这个是应该是cpu集显的供电吧,反正屏接不接都不出来。既然不接屏的时候+VCC+CORE有,但是感觉有点偏低,那是不是说明SVID已经发出了?饼哥分析过isl95831,脚位跟这个isl95833差不多,我想也应该一样吧,一路CPU的,一路集显的,公用SVID。为什么就是偏偏不出集显供电呢,头更大了。

网友:
ISL95833已经换了一个,排除了是供电芯片的问题了,还有哪位高人指点下小弟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换了滤波电容,新问题又出现了,不接屏,电流上到0.8A,+VCC_CORE是0.85V,不掉电了。但是接上屏,上到 ...

集显跟CPU的SVID不是公用的   第一次的SVID是产生CPU供电用的  跑码自检过内存后  才发出第二次SVID来产生集显供电   两组SVID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因为CPU供电跟集显供电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跟CPU的SVID不是公用的   第一次的SVID是产生CPU供电用的  跑码自检过内存后  才发出第二次SVID来产 ...

谢谢,把这个搞混淆了,看我上面的描述,你大概能分析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给点思路,抓内存的波形还是继续查找其他方向?

网友D:
先换个屏试试  不行抓一下内存排组的波形  就决定是往前查还是往后查  LPC有波形没

网友E:
把内存拔掉看是否会掉

网友:
U换一个试试,不行的话干桥吧,伤脑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换了滤波电容,新问题又出现了,不接屏,电流上到0.8A,+VCC_CORE是0.85V,不掉电了。但是接上屏,上到 ...

这机先要跑马,cpu才控制发出集显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换个屏试试  不行抓一下内存排组的波形  就决定是往前查还是往后查  LPC有波形没

嗯,谢谢,刚才又看了论坛里的别人发过的相关的帖子,才发现好多东西都没查到,CPURST之前的还没全部查到位,以为有了CPU供电就能出集显的,思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先要跑马,cpu才控制发出集显供电

hm76的才第一次接触,时序一点都不熟悉,I系列的机子很少修。基本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内存拔掉看是否会掉

嗯,我每天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刚才又看了论坛里的别人发过的相关的帖子,才发现好多东西都没查到,CPURST之前的还没全部查到 ...

晕  供电 时钟  复位  然后跑码   跑码过了内存后才有集显   你这差的远了点吧亲

网友:
先换下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G:
看见掉电不要慌  三斧头来帮忙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见掉电不要慌  三斧头来帮忙

,哪三斧头?

网友:
这个桥没弄到过呢...

网友:
刷下bios 试试先,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为什么都是说刷BIOS了,都这么修好过吗,我是小白,不会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芯片容易引起掉电   这个机器的修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晕  供电 时钟  复位  然后跑码   跑码过了内存后才有集显   你这差的远了点吧亲

今天我又继续测了下,CPU复位也有了,现在是不是要抓内存的SMB的波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内存拔掉看是否会掉

试过了,电流下降了0.05左右,变成了0.7到0.75前后。

网友H:
测SVID线的波形,无波,先查CPU非核心供电好信号,若无,先刷bios

网友:
先内存才出集显电压   先修内存这块   BIOS  P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又继续测了下,CPU复位也有了,现在是不是要抓内存的SMB的波形呀?

CPU复位有了 抓内存排组也行  抓BIOS脚也行  抓LPC也行  只是前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SVID线的波形,无波,先查CPU非核心供电好信号,若无,先刷bios

BIOS刚刷过了,现在电流到0.8,偶尔到0.9A,然后掉到0.6A,就不掉了

网友I:
平台复位出来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平台复位出来没有啊。

连续修了两天了,借着给你回复,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情况,刚开始是掉电,换了CPU供电的NEC电容不掉电了。bios也刷了,脚位有波形,cpu复位也有了。现在有个疑问,不知道谁能回答,不出DRAMPWROK,时序应该走不到CPUrst吧?PROCPWRGD没法测,CPU也是焊接上去的,电阻,电容之类都没标符号,论坛里没有点位图。SUS_STAT#和THRMTRIP#应该是在PLTRST#之前出来的,也不至于影响不出集显供电吧?现在只有换CPU一种可能了?

网友:
LA-9104P不出CPU供电 VR_ON有3.3v。还是继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