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不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5-04-15):
  一台iphone5s ,开机电流0.03,检查VCC_MAIN供电已出 。请教各位大侠几个问题 ,还麻烦位小弟出出主意 ,感激不尽
   PP1V1_CPU  电感上电压只有0.89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

网友:
小弟修手机新手 ,自己的手机坏了按照笔记本的套路修修看。发现有相似之处。还望大侠赐教

网友:
忘了交代 PP1V8 SDRAM    PP1V2 SDRAM  PP1V0SRAM  都已顺利发出

网友A:
测一下reset_1.8v出来没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B:
先看看电流多少,根据时序看看什么没工作。自己慢慢搞吧

网友:
开机之后0.03稳定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电流多少,根据时序看看什么没工作。自己慢慢搞吧

根据时序走到CPU供电就卡啦  不知道CPU供电0.89v到底对不对  以图纸看1V1 ,感觉0.89V不对头

网友:
牛人啊大师

网友:
太牛了修好没

网友:
好了没有说一身

网友:
高手高手 打师傅 说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reset_1.8v出来没

已经出来了,  测试有1.8V

网友C:
1v应该是正常的  在查边时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v应该是正常的  在查边时序吧

请问下CPU 工作 需要什么条件  还有个疑问 keepact  持续信号  不出来

网友:
CPU要维持才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CPU 工作 需要什么条件  还有个疑问 keepact  持续信号  不出来

看来还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CPU 工作 需要什么条件  还有个疑问 keepact  持续信号  不出来

信号用什么检测的

网友E:
只能换屏,听筒,搞搞开机键的飘过。

网友D:
万用表检测没反应  ,示波器检测一样的也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检测没反应  ,示波器检测一样的也没有动作

万用表怎么检测有没有信号,哪个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换屏,听筒,搞搞开机键的飘过。

你这样搞,不如搞个新的

网友:
不会修,进来支持下,把维修过程记下来,好了发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reset_1.8v出来没

检查到CPU复位PMU的时候卡住了  现在电源电压没出齐, 但是CPU复位电源的线是直连的,不知道怎么测试。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判断到底是CPU还是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F:
先换掉CPU旁的晶振试一下,这种可能是晶振没起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掉CPU旁的晶振试一下,这种可能是晶振没起振造成的

示波器测试有24M时钟

网友G:
呵呵 学习中  修好没有啊  能联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学习中  修好没有啊  能联机吗

电流都不能跑起  怎么联机呢

网友:
跟修笔记本比起来    手机太简单了

网友:
kan  zhe 技术 要好好学习了啊 !

网友:
看来要深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