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开机电流跑到1.5-1.6就停下,一直在1.5左右调动 ...
HP 4416S开机电流跑到1.5-1.6就停下,一直在1.5左右调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15):
HP 4416S开机电流跑到1.5-1.6就停下,一直在1.5左右调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神们。
原因

网友:
北桥问题吧 AMD 芯片组

网友:
重插内存看看,不行基本上北桥问题

网友:
这款机子2.0才会亮机

网友:
BIOS、北桥、显卡。

网友:
三板斧直接上

网友:
AMD的机子,就直接加焊NB吧,祝楼主好运

网友:
像是显卡电压没出来。

网友:
换北桥 BIOS CPU

网友:
电流到内存位置上下跳 如果是AMD的 不是CPU就是北桥啊。。。。。

网友:
稳稳的北桥,电流上到1.8到1.9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cpu也爱坏!!!你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修好没有 也不说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呢

网友:
加焊北桥!不要加显卡啊

网友:
加焊北桥好了,过了一周又返修了,只有换北桥了。到现在还没有返修。应该好 了。

网友:
返修是不是没加焊好呀

网友:
像这种问题直接干桥

网友:
这机器北桥最容易坏

网友:
and的就北桥问题 加焊北桥祝你好运

网友:
到了这一步,U已经上班了,只是路上堵车。

网友:
bios 北桥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