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吊炸天的损坏,你绝对没见过

楼主(2015-04-15):
同行拿来一块华硕P5Q的主板,CPU、内存、显卡都带来了,点不亮。我试了下,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显卡后只能跑到81-42,测了下内存供电、时钟的电压是正常的,而且都跑了30多个码了,内存应该已经过了。查来查去就怀疑北桥了。我打开北桥散热器的螺丝,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北桥晶片直接粘在散热器上带下来了一大块,北桥上有一个大坑!都碎成这样了还能跑这么多码,坏得还真有水平。
这个板子北桥应该受过外力,晶片在散热器下已经压碎了一大块,这才能被粘出来,不然仅凭北桥上的硅脂一般是没有这么大的粘力把晶片带出来的。当然这个主板北桥散热器没法牢靠固定也为这种损坏埋下了祸根。

网友A:
好大一坑阿,更换后修复了吗?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大一坑阿,更换后修复了吗?

你的头像太。。。我忍不住要去抠那个苍蝇,尼玛太逼真了。
一是手头没有这种北桥,二也不太想换。因为不知道北桥是在谁手上弄碎的,那么北桥碎之前可能也是坏的,换了后不见得能好。让他换个二手板行了,他要是不要了,修修自己用还凑合。这板子CPU8相供电,集成声卡做工不错,可做raid。

网友:
这是何等的暴力才把北桥弄成这个样子呀

网友B:
我对楼主的诊断卡很有兴趣啊,

zp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对楼主的诊断卡很有兴趣啊,

就是普通的中文诊断卡啦,偶尔拿出来用一用。后面的是带并口的诊断卡。

网友:
不知大家修东西是不是也经常碰到同样的故障扎堆来。就在我发这个帖子看回帖的同时,我又修了块另一个同行的小显卡,华硕的EN210,核心、显存供电都正常,我就拆下散热器准备加热下芯片看看,结果显卡芯片也是粘下来一块晶片,GPU上一个大深坑......。平常一年也不见得能见到这么坏的,今天一天见俩。

网友:
自己心情不好了,或者修烦了,就会去费料盒子里,掰显卡芯片的晶体,那清脆的声音相当的解气

网友:
太暴利了,桥都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中文诊断卡啦,偶尔拿出来用一用。后面的是带并口的诊断卡。

要是遇到客户说在你手上出的问题
那就痛苦了
自己是业余弄下这个
一个单位三相电压掉地
坏了一大片
你修的痛苦
对方还来句 是不是只接了根线
这些人也太为单位贴心了
不过吃吃喝喝的时候 没看到谁手软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遇到客户说在你手上出的问题
那就痛苦了
自己是业余弄下这个

很多这种人找你维修,还明码要回扣

网友E:
看诊断卡不错。。。什么地方淘的啊。。。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诊断卡不错。。。什么地方淘的啊。。。

淘宝大把的呀

网友:
这是啥个东西

网友:
还真见过这问题

网友:
是不是芯片以前就被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