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1060TX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15):
接可以一个HP G4-1060TX笔记本  来升级内存  原来2G 又加装一条4G内存   加完后客户要求做系统,好吧  就装了一个64位win7的系统 装完后进系统黑屏。进安全模式停用集成显卡驱动后正常 然后又重新安装后依旧黑屏  后来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是暗屏  不是黑屏  然后我用手电筒照着能看见里面  然后停用其中一个显卡  立刻正常 不管停用那个都正常  停用独立显卡不用重启电脑   停用后再启用独立显卡  也正常 两个显卡同时的时候  重启立马暗屏。。客户来之前是好的。一切正常 就是速度慢。用一条内存也试过 不行。

网友:
这问题在一台华硕的本子上遇到过,开机一切正常,到了进系统就暗屏了,集显的机子,停用INTEL集显就亮了,最后直接拆了开启信号的电阻飞了跟3.3v常亮,进系统一切正常,集显驱动也是打上了的。
你这机器应该是INTEL的,停用其中一个显卡就亮了,是因为INTEL的集显不打上,独立的也是不工作的,那么你问题应该出现在独立显卡上面,只要停用任何一个,独立显卡就没工作了。你应该显卡也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哪儿了,我真没研究过,希望楼主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给我一个答复。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