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DIY小喇叭听诊故障

楼主(2015-04-15):
现在较新的主板都不带PCI插槽,论坛有高人可以用自制的小喇叭凭借经验来判断故障,请问该如何制作这种喇叭和所对应的主板位置AUDIO这个插口吗?大神方面透露下吗?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主板插针SPEAK位置。一般与开机针在一起。

网友:
主板一般都有个speak口接蜂鸣器的

网友:
没意义,如果不能触发,SPERKER跟本就没声音。

网友:
靠喇叭一点都不靠谱

网友:
DIY 喇叭,我没有想过,不过我一般都用台式机喇叭 还行

网友A:
一般用示波器打bios的第一脚 大概就可以判断把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果主板不跑码了,有喇叭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示波器打bios的第一脚 大概就可以判断把

就是没有示波器啊,有神器就好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果主板不跑码了,有喇叭也没用。

只是针对一些能跑码但不知道原因的……

网友:
小喇叭  只能听能跑马但是挡代码不显示的!!!!最好还是去弄个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果主板不跑码了,有喇叭也没用。

那也就是内存报警,换内存来的更快

网友:
示波器打BIOS第一脚 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