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傻逼症状维修之SLP_S*信号有高低高 你们见过吗?

楼主(2015-04-15):
机器:B470
版号:LA47    10250-2
故障:不跑码   2修机器
   接到机器跑码0.7不动 直接给客户(不会修电脑的商家)说检查出问题给你电话。客户 走后迅速拆机 发现集显供电上管和驱动芯片被拆了。 顿时心里就凉了一半就。别人修过的。。。。八嘎。。。。 大家知道的  这个机器就是通病  而且还要烧CPU 。      把CPU弄下来到别的机器点了下  果然是坏的(I5 2450)
给客户打电话 这个机器怕没什么修的价值了。如果要修的话你报价起码在***到****  大家懂得。经过商家跟客户沟通好之后叫我修起。。我擦 这人脑袋被门挤了啊 、这么贵也要修。。。。 你说修就修嘛。 先找个双核CU   把上家取掉的原件补好。   上电  还是一个样子。 就用手一阵乱摸、摸到网卡芯片的时候 把我手狠狠烫了下。拆掉网卡芯片跑码正常  且亮机    找了个网卡芯片装上  心想进系统试下看能不能上网。这下问题来了。不亮机了。。。还以为网卡芯片是坏的      。把网卡芯片拆了继续上电    不亮。。。。。   现在的电流就停在0.9左右 就是不亮.  这下无语了我。 尼玛 我又没踩到狗屎。。。。靠、、、没集显供电, 又开始慢慢查,按照时序来。 PLT_RST# 3.3V正常   CPU复位 正常 接下来CPU应该再次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产生集显供电啊。   刷个bios 还是一样。。。。找个I3 CPU 再次触发  亮机了。。又把网卡弄上去  这下有点不敢通电了 哇凉哇凉滴。。。害怕你个购置的又不亮了。   淡定会还是通电 结果不负众望 还是亮机进系统测试正常了。好。欢喜。。。。。TB买CPU  290大洋买了个I5 2430   。。。。隔天顺丰打电话叫拿货。拿到CPU装上测试  ,上电0.88掉电到0.2     你麻辣隔壁  这是啥情况啊 。。。。CPU坏的? 把CPU拿到好板子上测试,OK啊。。。正常啊 。。。这是啥情况啊。。。。  还以为是CPU不兼容。。这个板子有这种情况,大家以后遇到的时候要多换几块CU试下,不要见怪。 经过一番折腾换双核 I3  I5  都不行。。哎哟喂 这是要死人的节奏啊。。。这也不能放弃啊。拿起示波器测试 *脏话*。。。SLP_S*还有高低高。。。邪门啊 。。。。 再对比PWRBTN和SLP_S*  。PWRBTN就触发的时候有高低高,之后一直为高,我也用单通道抓过PWRBTN 触发到掉电只有一次高低高跳变就是触发的时候。而SLP_S*触发后掉电瞬间有高低高。有点不信  就用单通道测试EC  64脚 结果 啥玩意啊这是。。。咨询下饼哥   哟喂。。这饼哥这种大神都没见过这样的。。。  真想发过去给饼哥看看了。又不甘心。又弄。把整板的乌龟管换了 还是一样一样的。。。*脏话* 我的管子啊 。。这都几十块了。。。继续,还以为南桥坏了  从新找个南桥换上去。结果还是涛声依旧。这时候真没啥心情弄了。。。。心想这是个2修的 应该没那么简单。就满板的看看看。。。结果下班还是没看出来什么猫腻。。直接拿回家里看 还是没看处理啥玩意。。。第二天一大早又继续  所谓一天之计在于晨。哈哈  终于看到你个购置的了 *脏话*。这上家你直接搞死了嘛还好点嘛, 你搞这玩意。要是我的话 我隔断线你能看出来 我直接叫你大爷。。。  这是找到猫腻 心里很是高兴,告诉饼哥。。。饼哥说是没认到显卡导致SLP_S*信号重启。。。补上线  。。跑码1.0不动。,还是没集显供电。。。但不掉电了。。。哎哟喂。。不弄了。放尼玛的在那里、就跟朋友吹牛逼去了。。过会回头看  5A电流。。。我擦   我的CU啊 。。。。 真想骂上家的祖宗18代了。。。。幸好我上的CPU不是我TB买的那个2430 、、、还好、、、取下来之后   烧鸡大法伺候。。。集显上管发烫  拆下来看焊接得很好。 经测试管子烧了。。。又换个新的上去。上CPU  内存。。。。跑码亮机 累死我。测试一天都还没问题、收工。 。。。。希望老鸟们勿喷啊。。。。搞维修要有耐心啊。。。。。。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想通的是C405  C421 这一组PCIE总线隔断了我用I3的怎么会亮机???希望老鸟们解释下。来理论下 感谢

网友:
尼玛,割断线了。。。这上家也是有点乱来

网友A:
版主好厉害   崇拜一下  这机子这么多乌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厉害   崇拜一下  这机子这么多乌龟

CPU两项  集显供电一项      显卡供电一项。 4项乌龟管

网友B:
你这个SLP波形有下拉动作是正常的,我们按下开关的时候,EC内部程序设置的是RSMRST#被拉低,相当于触发开关,EC才会发出RSMRST#复位ICH/PCH内部的ACPI模块,导致SLP信号被拉低。平时我们所测量到的RSMRST#只能证明其已经抬高,复位有可能是待机时候已经发出,也有可能是触发开关后发出,这个由EC ROM程序决定。

网友:
一顿折腾,但还是修好了,楼主真是很给力啊!

网友:
以后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波形

网友:
楼主耐心很好 这种机器 我搞不定 早就壮起拉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SLP波形有下拉动作是正常的,我们按下开关的时候,EC内部程序设置的是RSMRST#被拉低,相当于触发开关 ...

绝对不是你所说那样 。PWRBTN只有一次高低高跳变  就是触发的时候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你所说那样 。PWRBTN只有一次高低高跳变  就是触发的时候有动作

我是在Y470板子上测量的,触发开关后RSMRST#被拉低,没有触发之前为高,我也需要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你所说那样 。PWRBTN只有一次高低高跳变  就是触发的时候有动作

我也并没有说PWRBTN#有两次动作,我的理解是当我们触发开关之后,因为RSMRST#之前已经抬高,EC收到触发信号后,根据程序拉低RSMRST#复位ACPI模块,之后发出PWRBTN#给PCH/ICH,主要是控制好二者时间的时基符合INTEL的要求,RSMRST#/PWRBTN#都是低电平有效的信号,何时发出都是由EC程序决定,但是最终都要符合INTEL的要求和标准。下面是SLP_S5#和SLP_S4#的对比波形图,都有拉低动作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说的不是你维修的故障,是说你测量的SLP信号高低高跳变是正常的,有因为RSMRST#拉低动作导致SLP也有拉低动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你所说那样 。PWRBTN只有一次高低高跳变  就是触发的时候有动作

他说的是你说的SLP信号有一个高低高跳变是正常的   因为RSMRST复位了桥   桥的信号也跟着变低再到高 就相当于从新开始一样  不是说PWRBTN

网友:
写得很好,不知道你们的波开图是怎么抓的,我怎么不会呢

网友:
好技术呀,这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要是我  早就放弃治疗了!看来真像楼主说的 没耐心  啥也干不好!

网友:
好牛的维修  火眼晶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SLP波形有下拉动作是正常的,我们按下开关的时候,EC内部程序设置的是RSMRST#被拉低,相当于触发开关 ...

呵呵。多测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并没有说PWRBTN#有两次动作,我的理解是当我们触发开关之后,因为RSMRST#之前已经抬高,EC收到触发信 ...

不是每个板子都这个波形啊。